基于单周期(OCC)控制的CCM PFC

楼主(2016-08-11):
提到CCM的PFC,大家可能会想到平均电流控制,回滞电流等控制方式(单相哈),目前主流的CCM PFC controller也是基于平均电流控制的,回滞电流控制适合数字控制,其实还有一些小众的控制方式,例如FOT(fixed off time),OCC(one cycle control)等,今天和大家扒一扒OCC,某些IC友商也已经拥有了相应的控制芯片,八条腿的,具体料号就不提了。

兄弟很佩服那些闪着火花的idea,OCC控制算是其中一种,其思想,实现都很简单,可是就不是一般人能想出来的,当然了OCC不仅用于PFC的控制,也可以用于实现BUCK之类的拓扑控制,这个以后再扒。

对于PFC,控制的最终目标就是让电流追踪电压,实现零相位差,PF为1,这种情况下整个PFC电路的属性就相当于一个电阻Rload,假设输入电压为Vac,输入电流为Iac,那么Vac=Iac*Rload.

另外PFC的输出电压Vo是固定电压,由于是boost拓扑,Vac(t)=Vo*(1-duty(t)), 对于CCM PFC,电感瞬时的平均电流IL是等于Iac的,我们再引入一个电流采样电阻Rs,可以得到以下公式
IL(t)*Rs=Vo*(1-duty(t))*Rs/Rload

那么关键的部分来了,引入Vm= Vo*Rs/Rload,上面的等式就可以变换成
Vm*duty(t)=Vm-IL(t)*Rs

所以只要控制每一个开关周期的占空比duty(t)(注:Vo用电压环的误差输出Ve代替),使得上面的公式左右对等,就可以实现PFC的控制目标,将PFC变成一个纯电阻,PF值为1,简单吧,你想过没?^_^

下面是我用Simulink(Matlab)搭的一个仿真模型,供大家参考。

fig1. 主电路框图

fig2. OCC控制sub-circuit

fig3. 电压环sub-circuit

fig4. 输入电压,输入电流(未滤波),输出电压的仿真波形

上面的公式都是直接打出来的,没有时间用mathtype去写,如有看不清楚的地方请留言,码字不宜,求赞! ^_^

网友A:
谁帮我写个程序

网友B:
没有看懂。。。。

网友(2018-04-25):
那两个环能不能解释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