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由跟随器所引出的那些事儿....

楼主(2016-08-11):
理想跟随器,估计得是这样的:

这东西,输出绝对跟着输入,且不可能饱和。

楼主:
下面内容涉及到一些本科的基础,假设都懂,所以不作过多基础性解释。

楼主:
先给图一:

这是个简单且无激励的一阶系统,是个齐次方程。

相应的有下图:

这表示了u的“速度”正比于u自身。

楼主:
明显,上面的那个系统有个非稳定的平衡点。

可能有人认为,既然存在平衡点,那么不管是否稳定只要“站在”那个平衡点上就“稳定不动”的。

注意,这仅仅是一点,就统计意义来说那是个零概率事件,即不可能发生!

楼主:
下面给出图二:

同样是个无激励一阶系统。

相应的有下图:

虽然还是正比关系,但是出现了负号。

楼主:
由上图可知,这里仅有的一个平衡点是稳定平衡点,所以状态都将趋于那个稳定平衡点。

在足够长的时间内,系统状态将会进入到那个稳定平衡点的某个邻域中去。意味着,系统百分之百稳定。

注:上面的A0>1。

楼主:
下面引入激励,给出图三:

这个已经有点成形了。

相应的有下图:

注意红圈所指的那个点。

楼主:
显然,上面的那个系统稳定。但是,其却只有有限增益带宽积

楼主:
为了理想化,令增益带宽积趋于无穷大。为此,就引入下图:

这基本就是个理想的运算放大器了!

楼主:
下面,回到有限增益带宽积下的情况,考虑初态:

上图说明,运放是个具备内部状态的一个动态系统

楼主:
利用,上面的那个模型,可以给出非零状态(初态)下的激励响应:

初态为零则回到了零状态响应。

楼主:
注意上面如果激励和初态“配合好”,则后面的指数项就为零。

但是,如前所说,这是个零概率事件,通常就别指望了。

楼主:
此帖是针对早前的这个东西所发:

楼主:
此外,也希望通过此帖,说明别指望“站在一个非稳定平衡点”上,那是个零概率事件

楼主:
原来是不想提及某人的,现在看来还是引出原帖为好:

https://bbs.21ic.com/icview-542792-1-1.html

网友A:
有才啊有才!相平面图作用是把非线性转化为线性!现在楼主居然对简单的线性是不变电路,用相平面分析法,哥哥你不是一般地闲啊!!!

楼主:
最后,给出正确的输出特性示意图:

上图中的蓝线就是输出特性图。

其中右图中的红线表示不同输入下非稳定平衡点所构成的一条线,此线并不是输出特性。

楼主:
另外,补充说明一点:

在此,原则上仅是线性分析,虽然涉及到输出限幅。如果令限制幅度趋于正负无穷大,见下图

那么中间的线性区分析完全类似,即左图有稳定跟随输出,而右图则输出非稳定——趋于正负无穷大。

楼主:
提醒一句:

线性都未搞懂的,扯非线性是件荒唐的事情!

网友A:
这样的图,很明显是1988年以前出现的东西!
91年开始,这个图都快绝迹了(仍有少部分三流作者不知道,还在延续)

谁要有疑问,理论推导此图看看!!

网友A:
号称研究了30多年电路理论。。。。

其实,大二学生,参加2-3个月暑期培训,就能达到这个水平了!

网友A:
现在人家在等着我去吃饭,有空回来再扯!

网友B:
再怎么扯,也是胡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怎么扯,也是胡扯。

不能这样讲,得以理服人!
我说他不对,是有理论依据的!

网友C:
看来以后要离大师们远一点,
我差点要怀疑人生了。

网友C:
@king5555    怀疑我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ing5555    怀疑我什么?

怎么和大师、k5扯上了。

网友A:
//其中右图中的红线表示不同输入下非稳定平衡点所构成的一条线//.

网友A:
这句话我读了8遍没读懂!难道说输入不同,于是平衡点不同,这些不同的平衡点刚好构成一条直线????

网友E:
你说你的观点,我说我的观点,没有问题。

没有理由的轻易否认别人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即使在现实中大家都不认识,在网络上也应该保持相互的尊重。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

网友B: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老板是看结果给钱的,不是原理,就像现在的奥运会,跑得快就是快,不管姿势正确不正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说你的观点,我说我的观点,没有问题。

没有理由的轻易否认别人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有100%的把握来否定,还叫轻易??

尊重是相互的,本人向来不会主动不尊别人,除非对方先来不尊我!查看帖子记录便知!
比如这位H大师,当年我发了个庆祝神9帖子,根本与此人没有任何关系,结果是窜过来就骂我该吃药了,我得 你惹你了??还有几个倚老卖老的,窜过来就S13的骂,我能不还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此帖是针对早前的这个东西所发:

传递是一样的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此帖是针对早前的这个东西所发:

对于轨到轨的OP,第二张图输出是不定的,跟初始状态有关,输出在下轨或上轨都能成立,如果是普通的OP,相位反转的弱点就产生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轨到轨的OP,第二张图输出是不定的,跟初始状态有关,输出在下轨或上轨都能成立,如果是普通的OP,相 ...

其实,非轨对轨下第二张也是不定的,由运放内部状态以及输入确定。这里仅考虑运放的一阶特性,所以不会产生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传递是一样的吗?

肯定不一样!

现在有种“理论”,将其视为虚拟的特性曲线,据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这种“理论”在教科书中时常可见,往往作者自己都会陷入到自己所挖的坑中。仔细分析便可知道,那是把虚拟当现实了,而且那个虚拟还根本没有理论依据,即理论上也完全不存在,仅是认为A0变成-A0就出来一条特性曲线了。

关于这个问题,大概十几年前我的一位学生就曾经提出过异议,我们还就这个问题特别做了一次专题讨论。

楼主:
学术问题可以讨论。

但是若断章取义,肆意扩大甚至歪曲学术的本义,到此来忽悠大众,

那么,就是个人品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