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复位电路

楼主(2016-08-11):
我用的stm8003我的板子下不进去程序,复位电路 10K加 104,vcap 接了一个1UF电容,就这样的一个最小系统的板子,就是下不进去程序,后来我测试了一下RST引脚,发现出现了锯齿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锯齿波是怎么来的呢?RST应该只接复位和St-link的,官方推荐vcap的大小是680不知道有影响没。最好上你的最小系统电路来。

网友B:
芯片坏了吧;

网友C:
你把复位电路去掉看看能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复位电路去掉看看能不能下载程序

不行啊

网友D:
找个官方的开发板电路原理图对比对比。

楼主:
这就是我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的电路图

这应该就可以下载程序了吧?

网友E:
C9:
474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