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335的SCI模块波特率计算的疑问

楼主:
关于28335的SCI模块的波特率计算,TI官网给出的计算是这样的:

然后在TI给的参考例程 scia_loopback 里边,有关波特率的计算这样描述:
        #if (CPU_FRQ_150MHZ)
              SciaRegs.SCIHBAUD    =0x0001;  // 9600 baud @LSPCLK = 37.5MHz.
              SciaRegs.SCILBAUD    =0x00E7;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SciaRegs.SCIHBAUD    =0x0001;  // 9600 baud @LSPCLK = 20MHz.
      SciaRegs.SCILBAUD    =0x0044;
        #endif

以LSPCLK 等于20MH,波特率等于9600 为例代入公式,可以算得BRR 为259,和0x0001,0x0044好像没有什么关联
9600 十六进制为2580 ,和这两个也没什么联系的样子

于是问题来了,放进SciaRegs.SCIHBAUD 和SciaRegs.SCILBAUD 里的这两个十六进制数是什么?怎样得来的?
区区不才,还望赐教 @zhangmangui

网友A(2016-08-12):
37.5MHz/ 9600 / 8 = 488  也就是 0x1E8 上面的设置是正确的.

下面的设置有误, 可能写错了吧

网友B:
应该以参考例程为准,其实,你实际配置下,实际测量下频率就知道了。

网友C:
这个还是比较好设置的,再实际的测量下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