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扫描枪读取信息

楼主(2016-08-11):
求助各位:
手里有个扫描枪,现在扫描某二维码,能够扫描出企业税号和工商局查询平台的网址,这个查询平台可以通过税号查询企业信息,能不能做个软件,通过工商查询网址和税号直接识别出企业单位名和注册地址等。

网友A:
扫描枪是模拟键盘输入的那种吗,,简单小软件,Python+QT,像我这样的半桶水的半桶水都能写,,

网友B:
那你就得先弄懂扫描枪干了些什么,然后再研究对策.
哈哈想绕开二维码,直接闯关,恐怕得有黑客身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得先弄懂扫描枪干了些什么,然后再研究对策.
哈哈想绕开二维码,直接闯关,恐怕得有黑客身手才行 ...

万能的T叔,谢谢你的回复。。扫描枪应该是通过二维码识别出了税号,以及工商局的网站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能的T叔,谢谢你的回复。。扫描枪应该是通过二维码识别出了税号,以及工商局的网站地址 ...

二维码岂是能随便解读的?哈哈,有这本事,微信扫码买单那是小菜一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