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1.2 打开示例文件出现debug assertion failed

楼主:
BUG, LED, TI, se, IO
打开ccs示例程序的时候出现DebugAssertion failed!
如附件,但是网上找了解决办法,修改c/c++配置,但是在ccs6.1.2中找不到,请教高手怎么改

楼主(2016-08-11):
自己刚提出这个问题,就搜到了解决方案,哈哈,原来是路径出现了中文,只要把workspace工作路径设成英文就好了。新手果然是新手啊新浪博客潘大当家的博客中有介绍,不能发url,s_blog747f6a50102vrnt.html,
这里有详细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刚提出这个问题,就搜到了解决方案,哈哈,原来是路径出现了中文,只要把workspace工作路径设成英文就 ...

基本常识,尤其是TI的软件,绝对不能带中文路径,最好全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常识,尤其是TI的软件,绝对不能带中文路径,最好全英文。

谢谢,第一次接触,以后知道了

网友B:
我最开始的时候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