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B3394AP(LED灯驱动IC)外围,2脚上的电容是多大的

楼主(2016-08-11):
OB3394AP芯片的LED灯,12w,通电会不停的闪烁,已经查明是IC的2-3脚之间的电容故障,但是不知道电容应该多大的,刚刚试过15pF,22pf,1000pf,都会闪烁。

--但是从跟另一个正常的灯驱动板上拆下这个电容换上,就ok(贴片电容),网上找了很久,结果只有电路图,没有电容值。求各位帮帮忙啊

楼主:
继续求助中

网友A:
用万用表试着测一下 不行的话直接找供应商要原理图

楼主:
用LCR数字电桥和手里的电容测试仪,都测不出电容值,猜想电容容量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