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连线问题

楼主(2016-08-11):
这电源和IGBT的CE都是方框啊,为什么连接不上呢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A:
因为你所选用的元器件来自不同的域,尽管都是在simscape这个工具箱下,但是元器件得节点属性是不一样的,不能直接相连。

网友B(2016-12-04):
你选的库不对,应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