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软件上编译bin文件

楼主(2016-08-11):
我用IAR软件进行编译,发现编译的bin文件大小有504kb ,而hex文件是349kb。一般都是bin文件小的吧。看下我设置的编译有没有问题。人家把我的hex文件拿去用软件转出bin,bin只有124kb

网友A:
是不是带LOADER或者其他地址不连续的情况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带LOADER或者其他地址不连续的情况出现了

不知道,怎么看的?有没有对IAR比较熟悉的

楼主:
网上说:
#pragma location = 0x200C 这个导致的。
必须为程序的绝对地址。不能使用remap后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