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少见的三极管电路分析

楼主(2016-08-11):
假设有一个PNP的三极管(硅管),一般都知道VEB>0.7V时会导通,那如果C极接3.3V如图所示,其会导通吗?导通后其E极的电压会是多少?B极的电压又是多少?

楼主:
重新传了一下图

楼主:
求大神来分析一下

网友A:
很明显,不会导通。。。。因为集电极没有反向偏置

网友A:
不过你这个图并看似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B:
左边是-6V,肯定不同,2,1要正向偏置才会导通,看箭头方向就知道,电流需要从2流向1

楼主:
可是我搭建了个电路测试,实测,B极电压2.6V,C极3.3V,E极3.25V,有没有人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不通的话应该不是这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是-6V,肯定不同,2,1要正向偏置才会导通,看箭头方向就知道,电流需要从2流向1 ...

可是电路实测是导通的,麻烦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这个图并看似没有什么意义,,,,

确实没意义,这是一个偶然看到的一个觉得错误了的电路,但是实际功能还能用,所以拿上来让大家帮忙分析,实测电路的各点电压发出来了,你帮忙看看

网友B:
你确定加的是负6V而不是正6V?

网友C:
其实某些时候C和E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D:
神回复,我就看看多少楼才出迷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搭建了个电路测试,实测,B极电压2.6V,C极3.3V,E极3.25V,有没有人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

C-B结是正偏,所以Ub=3.3-0.7=2.6V.
B-E结是反偏,发射结反偏耐压一般在6V左右,2.6+6=8.6V的反压会导致B-E结被击穿,产生反向电流。你把管子拆下来看看发射结还是不是好的。

网友F:
CE反接后就是一个低倍数,低电压的管子
如果没有B(空),电压在7V左右时会成为一个负阻的稳压管,

不大像反向应用,因为0.75mA的电流,管压降才3.3-3.25=0.05V。

网友C:
引用 网友E:
C-B结是正偏,所以Ub=3.3-0.7=2.6V.
B-E结是反偏,发射结反偏耐压一般在6V左右,2.6+6=8.6V的反压会导致B ...

这个电路中击穿是可逆的,拆下来应该还是好的。

软击穿可能不彻底坏,但可能有损伤,导致参数、功能改变。

网友G:
坐等谜底``

网友H:
NPN三极管不是那么画的。

网友I:
实物的管脚接错了。

网友J:
楼主这等题目还有人认真

网友K:
不通,饱和要求发射结集电结正偏,截止要求发射结集电结反偏,放大要求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网友L:
典型的晶体管反向应用(交换E、C极)——放大倍数很低(一般小于10):
集电结正偏(等效的反向应用的发射结正偏),基极电压:3.3V-0.7V=2.6V
流过R1的电流 0.7V/10K=0.07mA,流过R2的电流 2.6V/10K=0.26mA
基极电流:0.26mA-0.07mA=0.19mA
按反向应用时放大倍数为5考虑,则发射极(等效的反向应用的集电极)电流为:0.19×5=0.95mA
R107两端的压降为:0.95mA×10K=9.5V >9.3V    (3.3V-(-6V))    说明三极管已经饱和
考虑饱和压降是0.05V的话,那么发射极的电压为  3.3V-0.05V=3.25V
但就这个电路来说反向应用觉得没有必要(除非有特殊的需要——但这里看不出),正向应用的话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典型的晶体管反向应用(交换E、C极)——放大倍数很低(一般小于10):
集电结正偏(等效的反向应用的发射 ...

我咨询了个高级工程师也是像你回复的差不多,他说三极管应用在反向放大,也能用,只不过是放大倍数没那么大,楼上的解释更详细点,应该是正解了吧

楼主:
但是就是有个不明白的地方,三极管的E和C极真的可以这样互换吗?虽然实际电路中确实能用,但是,网络上或者说教材上都没怎么见过,这样的的互换虽然说是将C等效看成E,但实际的还是C极,那意味着三极管的导通条件并不局限于普通说的EB或者BE间的电压>0.7V?C>B也可以?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物的管脚接错了。

上面的电路确实是接错了的,原本电路确实是E极直接接3.3V,C极接输出的,但是偶然一个同事接错了就成了上面的电路,但实际功能能用,我实测了电压参数就和上面说的,我就是看不明白这电路怎么能用,所以上来求解了

网友L:
这个属于非正常应用,所以少有书本介绍就不奇怪了。仔细想想看:三极管的发射结和集电结就结构上来看是对称的,只是制造工艺参数不同,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可以反向应用和反向应用后的放大倍数很低了。一般再要求特低放大倍数三极管时(这种场合也很少见,否则的话就会生产专用的低放大倍数管了)经常采用反向应用的方式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属于非正常应用,所以少有书本介绍就不奇怪了。仔细想想看:三极管的发射结和集电结就结构上来看是对称 ...

那我请教一下,按这个说法的话,这个B极的电压2.6V,是一开始就由C极(等效E极)导通后3.3-0.7=2.6的,还是其导通后电压给到E极去,然后是E极的3.3反回来导通将B极的电压抬到2.6V的?

网友L:
既然等效了,就按等效的三极管考虑计算——与正常的三极管一样计算(只是参数不同而已——这个考虑等效三极管的特殊点)当然等效的话还要考虑等效的条件时候满足:等效后三个极的电压电流与其相符,发射结(等效后的集电结)耐压时候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既然等效了,就按等效的三极管考虑计算——与正常的三极管一样计算(只是参数不同而已——这个考虑等效三极 ...

那这个等效互换,需要前提条件吗?什么时候可以采取这样等效方式去分析电路呢?

网友L:
简单的说,可以反向等效的条件是:1、交换E、C极后电路符合一般的三极管正常工作的条件。2、由于发射结的反向耐压比较低,发射结(等效集电结)的反偏电压是否正其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典型的晶体管反向应用(交换E、C极)——放大倍数很低(一般小于10):
集电结正偏(等效的反向应用的发射 ...

qzlbwang大神的回复很到位.

网友L:
引用 网友M:
qzlbwang大神的回复很到位.

非大神,也不是大师,只是最最普通的电工而已!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搭建了个电路测试,实测,B极电压2.6V,C极3.3V,E极3.25V,有没有人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

有机会拆一下上个世纪的音响的电子静音电路就清楚了,CE反用,β<1,饱和压降更小,耐压严重缩水。

网友O:
双三极管现象      万用表测量三极管就能实验这个现象,EC交换,Hfe也有10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机会拆一下上个世纪的音响的电子静音电路就清楚了,CE反用,β

上世纪的音响,更难找到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H:
NPN三极管不是那么画的。

那明摆着是PNP三极管。没有一个人说是NPN管。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上世纪的音响,更难找到吧

见过最牛X的,还是把9014(好像是)的BE短路,C接地当稳压管用,7~8V的样子

有点怀疑你的三极管已经击穿了。

网友P:
12楼戈卫东老师、15楼mcu5i51老师说得对,此电路C、E极等效颠倒。
不过再强调一点,即使C、E极颠倒,但管子还是PNP!就好像男子汉喝醉了还是男子汉!
管子C、E极等效颠倒后那个Re就成了Rc
简单计算如下:设C、E极等效颠倒后管子β=20倍。用戴维南方法,断开管子基极,计算
等效电动势为E=0.5x3.3V=1.65V
等效内阻rs=10kΩ//10kΩ=5kΩ
基极电流Ib=(E-Ube)/Rb=(1.65V-0.7V)/5 kΩ=0.19mA
集电极电流Ic= βIb=2x0.19mA=3.8mA
集电极电压Uc=-6V+10kΩx3.8mA=-6V+38V>3.3V
说明管子的确已经饱和,实际集电极电压Uc=3.25V

楼主:
引用 网友P:
12楼戈卫东老师、15楼mcu5i51老师说得对,此电路C、E极等效颠倒。
不过再强调一点,即使C、E极颠倒,但管子 ...

你算的集电极电压怎么感觉像是算射极的我知道了,他这C极已经是我电路里的E极等效过来的,是我搞错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N:
见过最牛X的,还是把9014(好像是)的BE短路,C接地当稳压管用,7~8V的样子

有点怀疑你的三极管已经击 ...

三极管倒是没被击穿,仍能正常的实现开关状态的切换,请教个问题,如果把三极管当做稳压管来用,其稳压的电压怎么定的?射极反向耐压再加VBE的0.7V吗?

网友P:
既然C、E已经颠倒,那么表面上的射极E其实已经成为集电极C了。

网友P:
这个戴维南等效电源法,即便在晶体管发射极接有电阻Re时也很好用。
而qzlbwang先生的方法,一旦晶体管发射极接有电阻Re时就失效了。
集电极C电压是用***写作的《电工技术》介绍的熊仔爬山法计算的。

网友Q:
还是不明白2点儿电压为什么是3.25V,没有看懂。

网友P:
@king5555:
说得对!管子饱和与否,就是取决于β值!

网友P:
引用 网友Q:
还是不明白2点儿电压为什么是3.25V,没有看懂。

这里有两个关键步骤,一是熊仔爬山法计算电位,二是管子饱和判断。
计算Uc就是计算电位。计算电位用熊仔爬山法累加电压升,最方便。
Ic流向-6V电源,故从-6V开始爬山,是逆着电流Ic爬山,所遇到的电压变化RcIc是电压升,所以加上
集电极电压理论值Uc=-6V+10kΩx3.8mA=-6V+38V=32V>3.3V
判断管子已经饱和,实际集电极电压Uc=3.25V。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两种可能.选擇电流比较大的。通常是βR那个。

我知道你这是说三极管当稳压管用的,但是我想请教的是这个稳压的电压怎么定或者说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S:
不过你这个图并看似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Q:
引用 网友Q:
还是不明白2点儿电压为什么是3.25V,没有看懂。

可中间的基极才2.6V啊,怎么跨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