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的路径管理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6-08-11):
最近听说这个新名词

网友A:
平时把电池接通到负载上;
插入外接电源时立刻给电池充电,同时电池与负载断开,改用外接电源给负载供电;
外接电源一旦消失立刻把电池切换过来。
充电、放电通道的切换就叫路径管理。

网友B:
充电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