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配置及mbed开发初步

楼主(2016-08-11):
非常感谢ST社区有这么好的活动,让大家都能够使用到最新的最超低功耗的STM32-L432产品。
1.  开箱
打开包装后,开发板真的非常小,比1元硬币小多了,如下图示中间偏上的就是主MCU,它有光环:
下图是开发板背面图,其中有一个调试MCU
Nucleo L432KC的接口如下图所示:
2.  上电并安装驱动
使用USB口接入电脑,此时LD1电源灯亮,如果未安装驱动或驱动版本过低,则其它LED灯不亮且电脑提示安装驱动。下载最新的ST-LINK驱动(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PF260219),在系统提示的找到新硬件窗口中,根据提示安装驱动:
3 天前 上传

根据系统提示,安装所有其它新硬件的驱动,把所有驱动目录都指向ST-LINK即可。

楼主:
3.  使用在线mbed完成blinky LED的示例
驱动安装完成后,即可在我的电脑中看到一个新的移动硬盘,名字为“NODE_L432KC (E,具体的哪个盘符示自己的电脑所示,我这里是E盘。
打开E盘后,双击“MBED.HTM”即可进入mbed官网,如下图示:
注册完成后,即可自动把开发板加入你的账户,点击右上角的“Compiler”进入基于webIDE开发环境:
Compiler的右上角,或你的账户已经有多个开发板,点击后出现“Select a Platform”的窗口,使用“Add Platform”,或选择本开发板即可进入开发环境中,如下图示:
点击“New”并在“Template”中选择“Blinky LED test for the ST Nucleo boards”并点击“OK”,如下图示:
此时,mbed自动把所有需要的文件配置完毕,点击“Compile”,等待编译完成,然后会自动弹出保存bin文件的位置,这里可以把bin文件直接保存在开发板中的E盘内,如下图示:
此时,板子已经完成了bin文件的烧写,且板子的LD3开始闪烁。
注意:此时E盘并不能看到刚才下载的bin文件,但是已经成功烧录的bin文件。
闪烁见下图,左为亮右为暗时:
总结:通过简单的配置,使用mbed的开发方式是很容易上手并烧录到开发板上的,这为将来快速的评估物联网产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网友A:
这个板子真小?多会送的了?我怎么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