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用到0,有办法恢复吗

楼主(2016-08-11):
(无正文)

网友A:
稳压电源  调制2.5V 限流0.05A 充个10分钟 如果电压上来 增加电压 增大电流  2.8V 0.1A
如果电源撤掉,电压不跌落 可以救活 电压蹭蹭往下掉就扔了吧
可以调4.2 0.5A 充

网友B:
据说放电到0它就挂了。。。。

网友C:
2楼的方法是你最佳选择  当然这是电池短时间内为零 如果时间一长恐怕的确要废了

网友D:
如果是电池包,也就是带锂电保护板,一般都是保护板上的MOS管锁死了,也就是锂电过放了,用直流电加4.2V电压(限流0.5C以内)激活就可以继续充电了。
如果是电芯,没有锂电保护板,就用2楼的方式尝试救活

网友E:
LZ说的估计是带保护板的,电芯过放电或者保护板异常都会导致类似开路的故障,此时拆开检查:
1、如果电芯电压很低,直接对电芯涓流充电,看看是否可以慢慢充到保护板恢复正常的电压。
2、如果电芯电压正常,把保护板断开一下,看看是否可以恢复。我的笔记本电脑电池就这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