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2C 读写问题 24ATC64

楼主(2016-08-11):
打个比方我想在0x1234地址里面 写入2345,然后再把这个数给读出来, 如何弄啊?网上的都是读出一个字节! 我已经洪荒之力了啊!跪求大神们帮助

网友A:
你可以连续读两次啊

网友B:
拆分成2个字节读写就可以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分成2个字节读写就可以饿了

如何拆写?打个比方如何将1234写入E2PROM的456地址里,然后再从456地址里把1234整个字给读出来?

网友C:
1234 是要2个字节(16位  0X4D2   分成高8位,低8位)的。必须放在456,457, 2个字节地址空间里。不是学计算机,自控。。。专业的,最好不要在这里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34 是要2个字节(16位  0X4D2   分成高8位,低8位)的。必须放在456,457, 2个字节地址空间里。不是学计 ...

我知道要分高低字节的啊,具体如何操作呢?如何将一个字写入到456地址里,然后又如何将1234从456地址里读出来啊?求详解!谢谢啦

网友C:
举例:单字节写入  WR_ONE_BYTE(0X456,0X04);  WR_ONE_BYTE(0X457,0XD2);
连续写入:
unsigned short EE_Adr ,buf;

EE_Adr=456; buf=1234;

Wr_Buff_Byte(EE_Adr,(unsigned char *)&buf,sizeof(buf));

网友D:
写24ATC64的话,要注意它的page大小吧? 不能随便写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要分高低字节的啊,具体如何操作呢?如何将一个字写入到456地址里,然后又如何将1234从456地址里读 ...

写可以用:
                I2C_WRITE(456,1234/0x100);
                I2C_WRITE(457,1234%0x100);
读:
        m_buf = I2C_READ(456);
        m_buf += (unsigned int)I2C_READ(457)*0x100;

网友F: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往里面写就可以了

网友G:
应该可以进行拆分,楼主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