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

楼主(2016-08-11):
电源电压5V;PWM输出2路:基波4M,100Hz和50Hz 的PWM信号;DAC输出1路;ADC4路;与液晶显示通讯串口1路;I/O至少5路。

网友A:
少有集成DAC的,你看看SiliconLabs的有没有。

网友B:
基波4M,那就不能普通单片机.要么 arm 要么楼上那类.

网友C:
楼主试试合泰的HT85F2270这颗,具体参数请参考附件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