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甲乙类互补对称功放的问题

楼主(2016-08-11):
想做射极跟随器,放大电流,电压不变,以前做了直插元件PCB工作正常,三极管只有些微微发热。现在全都做成贴片PCB后,每次通电三极管过一会就会非常烫,测试这一部分无交流输入也是烫得不行,完全一样的电路,难道是因为贴片三极管散热不好不容易稳定吗?请大家指教
补充一下我的测试数据:
静态时,测试中点电压开始在-100mV左右,然后会慢慢降低;输出端1欧电阻两端电压开始很小(测试Ie大小),慢慢递增到50mV左右三极管就开始发烫了。
尝试将R1,R2增大,并接上R5(想将中点静态电压调至0,但手上电阻有限,并没有完全调至0),仍会出现同样的结果,只是发热会慢一些。

网友A:
PN结温度系数-2.3mV/℃,升高1℃电流增大2.3mA,功率耗散增加0.025W,算出热阻临界值40℃/W。小于该值没事,大于该值BO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结温度系数-2.3mV/℃,升高1℃电流增大2.3mA,功率耗散增加0.025W,算出热阻临界值40℃/W。小于该值没事 ...

不好意思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是测试温度和功耗增加的比例值,小于40℃/W就不用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依靠到三极管。

是说 布局时二极管要紧挨三极管吗?

网友C:
有电流表吗?把静态电流调小点,就不烫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说 布局时二极管要紧挨三极管吗?

那些细枝末节,不逐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些细枝末节,不逐也罢!

大神有什么建议吗?请指教下,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流表吗?把静态电流调小点,就不烫了。

没有电流表,就是不知道怎么测基极的静态电流,应该怎么调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流表,就是不知道怎么测基极的静态电流,应该怎么调呢?谢谢

测基极电流?你直接测集电极的电流不就行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有什么建议吗?请指教下,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先要保证“偏置”是可控的,
再使得“偏置”至合适,
其次,才考虑进一步的热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基极电流?你直接测集电极的电流不就行了吗?

在微导通情况下,我测得的1欧电阻上的电流Ie,能当集电极电流吗?这个电流开始很小的,后来会慢慢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要保证“偏置”是可控的,
再使得“偏置”至合适,
其次,才考虑进一步的热稳定性。 ...

两个三极管的偏置不是由两个二极管提供吗?你的意思是必须要控制中点静态电压为0?

网友E:
增大R1和R2试试吧,估计要到10K以上

网友F:
按照1楼所说,静态电流50ma是不是太大?楼上说加大电阻试试看。应该根据三极管允许的功耗确定输出功率,调节静态电流。

网友G:
增加r3 r4阻值
地方富余的话偏执可以用横流源来提供
贴片三极管散热不是很好要注意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1楼所说,静态电流50ma是不是太大?楼上说加大电阻试试看。应该根据三极管允许的功耗确定输出功率,调 ...

是的,50ma肯定是大了,但是我不明白这个电流开始很小,后来就慢慢增大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F(点评):
可能管稳定性差引起发热的造成恶性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增加r3 r4阻值
地方富余的话偏执可以用横流源来提供
贴片三极管散热不是很好要注意功耗

因为负载阻值不大,增加R3,R4电阻对输出电压有影响,就不能做到电压幅值不变了。
谢谢你的建议,我也考虑了这点的,但现在还是想找到这个电路的问题所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为负载阻值不大,增加R3,R4电阻对输出电压有影响,就不能做到电压幅值不变了。
谢谢你的建议,我也考 ...

其实你r3 r4组成了2个三极管组成了横流源调整r3 4就可以调整静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若无法在零电位,那么只好隔直了。其余偏置问题不列入讨论。

隔直只能解决输出的直流电位问题吧,但是三极管发热的问题还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