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在不修改自带的BOOT前提下,能实现IAP功能吗?

楼主(2016-08-11):
比如
0~000007ff  bootloader
00000800~0000ffff app

可以吗?

楼主:
我个人认为,ROM中的boot loader才能实现IAP功能。ROM空间之外的代码是无法实现IAP功能的。有不同意见,请帮忙纠正一下。

网友A:
ROM中的boot loader 应该算作 ISP,
IAP 是由应用代码实现的. 方法很灵活, 官方也有参考资料.

网友B:
ROM中内置了bootloader,直接就可以升级的。也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C:
这个不能的,IAP下载的不都是自己引导的吗

网友C:
建议还是去弄个例程修改吧。

网友D:
不修改boot的话,只能用ROM中内置的boot了,程序中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实现的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F:
这个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