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ACT30反激式多路输出25W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6-08-11):
输入DC150V-800V
输出+5V/4W,±15V/2W,+24V/15W,+26V/1W(共+26V共4路所以一路1W)共25W输出。
变压器原边52T,反馈绕组8T,+5V绕组3T,±15V绕组8T,+24V绕组13T,26V绕组14T。采用EI28磁芯绕制,原边电感803uH。
输出功率达不到25W。
附件是芯片资料。原理图后面再传上来,求解决,是不是原边电感太小了需求的峰值电流过大超过了芯片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可是如果电感量过大,怕磁芯进入饱和,那原边电感多大磁芯才会进入饱和呢?

网友A:
看占空比是否过大,过大,表示电感值太大,导致传递能量有限,如果不是,检查反馈信号是否包和,无法再调节占空比。重点检查次边的反馈部分,光耦的工作点没有设定好,及反馈增益环没有调好。

网友B:
占空比过大,不代表表示电感值太大,不代表传递能量有限,

网友C:
输出功率达不到,要么换饱和磁通更大的磁性,要么减小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占空比是否过大,过大,表示电感值太大,导致传递能量有限,如果不是,检查反馈信号是否包和,无法再调节 ...

占空比并不大,我看看是不是光耦反馈回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占空比过大,不代表表示电感值太大,不代表传递能量有限,

不明白,表示在150V最低电压输入时占空比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功率达不到,要么换饱和磁通更大的磁性,要么减小电感量

还要减小?感觉是电感量太小了,需求的峰值电流太大超过芯片能够提供的电流。感觉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占空比并不大,我看看是不是光耦反馈回路的问题。

降低光耦的直流工作点电流。以便D得到更大的提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占空比并不大,我看看是不是光耦反馈回路的问题。

跟光耦并联的电阻不够小。导致光成耦电流动态不够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要减小?感觉是电感量太小了,需求的峰值电流太大超过芯片能够提供的电流。感觉应该是这个原因 ...

不止不要超过芯片允许通过的电流即可;输出功率不够,是因为磁芯存储的能量不够,增加饱和磁通量和减小电感,是为了提升磁芯存储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光耦的直流工作点电流。以便D得到更大的提升。

恩恩,好的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止不要超过芯片允许通过的电流即可;输出功率不够,是因为磁芯存储的能量不够,增加饱和磁通量和减小电 ...

我在书上看见反激变压器的原边电感公式L=2P/nfI^2
P为输出功率,n为电源效率,I=KIr,Ir为极限电流。
需求的电流越小那电感不就是越大吗?为什么还要减小原边的电感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书上看见反激变压器的原边电感公式L=2P/nfI^2
P为输出功率,n为电源效率,I=KIr,Ir为极限电流。
需求 ...

I=K*Ir,电感量变小,K会等比例变大,而P=0.5*L*I^2,I是有平方的,所有P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I=K*Ir,电感量变小,K会等比例变大,而P=0.5*L*I^2,I是有平方的,所有P增大

好像明白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