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PIC单片机CAN的问题

楼主(2016-08-11):
请教几个关于PIC单片机CAN的问题(我用的是PIC18F25K80的片子)!
1、RXBnCON寄存器里的过滤命中位FILHIT是做什么用的,它是用于设置接受过滤器的还是用于读取状态然后判断是哪个过滤器的?
2、关于接受过滤器与屏蔽器的使用,比如RXB0寄存器对应两个接受过滤器,这两个接受过滤器该怎么设置?或者说这两给接受过滤器分别代表可以接受两个站的数据?
3、CANCONbits.REQOP = 1;           //请求配置模式
    这句话中REQOP应该是3个位(REQOP0,REQOP1,REQOP2),为什么只写了一个总的,对它的赋值在哪里有定义?我一直没找到。

刚接触CAN,请大家给指点,小弟谢谢了!

网友A:
CAN总线上有很多信号分发给不同的设备,那些滤波器一方面是排除杂波信号,另一方面就是识别ID等等

网友B:
屏蔽器和过滤器配合使用,减少CAN接收中断次数,特别对总线上ID比较多的应用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总线上有很多信号分发给不同的设备,那些滤波器一方面是排除杂波信号,另一方面就是识别ID等等
...

它是由多个滤波器的,是不是说每个滤波器可以识别一种ID呢?

网友C:
这个可以去论坛问问,查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器和过滤器配合使用,减少CAN接收中断次数,特别对总线上ID比较多的应用非常方便 ...

主要是屏蔽器和过滤器不知道怎么搭配,他有多个过滤器,但只有一个屏蔽器,你能否给举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去论坛问问,查查资料

去哪个论坛?我在看PIC的文档,有些地方不太懂,你能否给指点一下?

网友D:
还是仔细看数据手册,并认真研究一下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