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一个Io,可以配置为两种不同的功能么

楼主(2016-08-12):
比如说,一个IO是技能当做串口,又要当做SPI,我可以分时复用他么?

网友A:
理论上分时复用是可以的,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B:
很多复用内置的外设的I/O引脚可以通过重映射功能,从不同的I/O管脚引出,即复用功能的引脚是可通过程序改变的。

网友C:
在那些通讯速率不高的应用和场合,分时复用是可行的。速度高了复用肯定来不及的。

网友D:
记得在以前51的时候,把串口分时复用过,一个串口当两个串口用。

网友E:
一个串口或者一个SPI当做两个用,这样分时是可以的。一会串口,一会SPI,这样没用过。

网友F:
分时复用,重映射就可以搞定了,如果IO不够,那就换芯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个串口或者一个SPI当做两个用,这样分时是可以的。一会串口,一会SPI,这样没用过。 ...

这么做是可以的。但是需要你把时间的配合处理好,做到两者兼顾。

网友H:
我觉得是可以达到的,不停地切换IO的配置就好了。就是速度比起原来肯定慢点了。

网友I:
分时复用:在通信上就是把信道分成几个时间断,不同时段给不同用户用,GSM手机就是这样的,几个用户共同使用一个载频,分时传送。手机都可以做那么流畅,单片机做好了,也是可以的。

网友J:
这就相当于上一个操作系统,时间轮询就OK了,但一般这么做,只能IO模拟了,本质上还是只使用了一种功能,IO的功能。

网友K:
在单片机分时系统的硬件设计中,由于对系统的及时性的要求不能降低,而大多数单片机的处理速度相对而言是较慢的。因此,在接口硬件的设计上应采用一些能将信息量保持的器件,如触发器、锁存器。同时要求这些器件应该是三态门输出,因为是多路分时系统,当CPU没有访问到时,器件输出呈现高阻,以利于总线对其他器件的访问。还有,一些用软件比较费时的操作应转给硬件完成。
我觉得上面的这句话说得好,一切都在于人的取舍。

楼主(2017-04-17):
引用 网友K:
在单片机分时系统的硬件设计中,由于对系统的及时性的要求不能降低,而大多数单片机的处理速度相对而言是较慢 ...

最后通过精简硬件,少了一个IO,确实分时不大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