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下载]
国家关于强电电路设计的规范要求

楼主(2016-08-12):
请教各位大神!!!
本人最近要设计强电电路,但是不知道国家关于强电电路的设计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强电电路的防护之类的。想问一下哪里有相关的标准可以下载或者查阅。
国家3C标准中关于强电的具体标准有哪些,在哪里可以查询或者下载。
我需要的是那些具体的标准或者设计时所要求的规格,不是那些泛泛而谈的东西,也不是那些申请认证的表格什么的。
感谢

楼主:
不要沉啊,自己顶一个!

网友A:
你想简单了!

网友B:
查动力配电箱设计规范。

网友C:
不同行业,不同要求。楼主做的什么设备,就要遵守该设备强电相关标准。不要自以为是、草草过目标准甚至不看标准,简单借用过去经验,谨防出问题。

网友A:
“强电”本身就是一个俗称,涉及标准没有一万也有一千。你就说什么产品(类别),应执行什么标准,再去一层一层查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电”本身就是一个俗称,涉及标准没有一万也有一千。你就说什么产品(类别),应执行什么标准,再去一层一 ...

我要设计的是电压几十伏电流不超过5A的那种。
另外,请教一下,我要查的话该去哪里查,有什么专业的网站或者论坛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下载或者查询吗?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行业,不同要求。楼主做的什么设备,就要遵守该设备强电相关标准。不要自以为是、草草过目标准甚至不看 ...

我要设计的是电压几十伏电流不超过5A的那种。
另外,请教一下,我要查的话该去哪里查,有什么专业的网站或者论坛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下载或者查询吗?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动力配电箱设计规范。

这个和我设计的差别比较大,我没那么大的电压和电流。
我要设计的是电压几十伏电流不超过5A的那种。
另外,请教一下,我要查的话该去哪里查,有什么专业的网站或者论坛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下载或者查询吗?
感谢!

网友A:
产品(标准)名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和我设计的差别比较大,我没那么大的电压和电流。
我要设计的是电压几十伏电流不超过5A的那种。
另外 ...

“我要设计的是电压几十伏电流不超过5A的那种”
仅仅这么少一点点信息,根本无法确定。
这些标准,多如牛毛,不同行业不同产品不同使用环境,标准可能不同。
举个例子:手机充电器,人体可能接触到输出端。那么市电端和输出端之间就有抗电强度(通常叫耐压)要求。这类产品用于家庭和用于医疗器械的要求就大不相同。
至少,芯片(集成电路)有民用级工业级汽车级军用级,这个应该知道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要设计的是电压几十伏电流不超过5A的那种。
另外,请教一下,我要查的话该去哪里查,有什么专业的网站 ...

注意10楼Lgz2006的回复,以及5楼xmar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和我设计的差别比较大,我没那么大的电压和电流。
我要设计的是电压几十伏电流不超过5A的那种。
另外 ...

找找几十V,几A的稳压电源一类的规范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