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用哪个好?

楼主(2016-08-12):
请教各位大神。。。
我正在做一个声控智能小车,还要实现无线遥控的功能。请问用什么无线模块比较好?用过nRF,但非常不稳定。。。

网友A:
无线多了,用哪个呢,wifi,zigeebe,还是蓝牙,红外。看你的选择

网友B:
很多无线模块都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说说具体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无线模块都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说说具体需求?

我的声控模块用了凌阳的,安全工作电压在5.5V左右,而我之前使用的无线模块nRF,安全工作电压为3.3V,稳压后还是很容易烧坏。可能改为蓝牙会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多了,用哪个呢,wifi,zigeebe,还是蓝牙,红外。看你的选择

打算用蓝牙试试。

网友C:
用ASK超外差的单收单发模块

网友A:
蓝牙也是不错的。最大可以做到100m,足够你的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也是不错的。最大可以做到100m,足够你的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SK超外差的单收单发模块

已选择用蓝牙。啊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选择用蓝牙。啊哈哈。

网友D:
罗技鼠标这种出货量的东西都在用NRF,如果不稳定会赔死的。还是先找自己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罗技鼠标这种出货量的东西都在用NRF,如果不稳定会赔死的。还是先找自己的原因 ...

好的。

网友E:
这个主要还是看要多远的距离来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