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板子遇到的MCU不能仿真工作问题,急!急!

楼主(2016-08-12):
各位大牛:
        遇到一个问题,有一批刚layout好的MPC5634的6层板,24V电源供电时基本上晶振不起振(偶尔有一块起振一会),调试电源电压至6——12V之间起振的起振的次数多一些,连PE仿真器提示发现不了内核处理器,不能连接,然后晶振也不起振了,就是不晶振起不起振都不能传真,请问各位大牛,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该怎么解决,5V电源是DCDC模块(LM2575)产生,

网友A:
这种情况首先查电源

网友B:
然后查晶振的负载电容

网友C:
无源晶体二端跨接1M电阻试试

网友D:
看看厂家demo的晶体型号与匹配电容。查查自己的电源是否干净,电压是否准确。

网友A:
BGA的板子 焊接 最好找有x光检测的 来做
焊完,每块 给个光照 照片看看是否焊好

楼主:
板子供电为5点几伏时可以传真调试,但板子系统是24V的,超过5.5V时基本上就不能仿真调试了,很怪异,看了下,1.2V,5V都正常啊,也没有看到纹波。

楼主:
这个晶振和电容在我们另外一批MPC5634的板子上工作挺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首先查电源

电源查过了,没发现电源有问题,
现在是系统电源5.2V时(开关电源芯片为LM2576),晶振可以起振,可以仿真,在仿真时把系统电源调节到24V也可以值,关掉仿真界面再重新DEBUG晶振就不起振了,

网友A:
你确定是晶振问题?
用的有源还是无源?
方便的话整个原理图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晶振问题?
用的有源还是无源?
方便的话整个原理图发来看看

用的无源晶振,可能不是晶振的问题,有可能是PCB LAYOUT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无源晶振,可能不是晶振的问题,有可能是PCB LAYOUT的问题。

我碰到一次一批板子上电系统启动不可靠的问题。最终确定原因是晶振有问题(问厂家,回复说很可能是那包晶振掉地上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