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N9020 用keil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
大家好,有人开发过QN9020吗?小弟现在在研究QN9020,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keil 不能下载程序到QN9020。

错误提示是:
Load "E:\\FireBLE\\BLE\\prj_proxr\\keil\\obj\\proxr.axf"
No Algorithm found for: 00000000H - 00005367H
Erase skipp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0:28:28

网友A(2016-08-12):
No Algorithm found for: 00000000H - 00005367H。是芯片没有选择正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Algorithm found for: 00000000H - 00005367H。是芯片没有选择正确吧。

选了,QN9020_DEVICE.FL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了,QN9020_DEVICE.FLM

工程是自己配置的,还是用的官方的。怀疑还是你的配置问题,最好导入官方的工程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是自己配置的,还是用的官方的。怀疑还是你的配置问题,最好导入官方的工程测试下。 ...

网友A:
你的图片挂了,图片要以附件形式上传的。这个芯片我也没用过,只是依照经验判断,觉得是你的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挂了,图片要以附件形式上传的。这个芯片我也没用过,只是依照经验判断,觉得是你的配置问题。 ...

附件是我的keil配置,看一下有什么问题,谢谢了。

keil 配置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的芯片型号,你确定选择OK?实际就是64K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的芯片型号,你确定选择OK?实际就是64KB的?

规格书上也是这样写的:
Microcontroller
Integrated 32-bit ARM Cortex M0 MCU
64 kB system memory
User controllable code protection

QN902x integrates on-chip 64 kB system memory for application program and data. The system memo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的芯片型号,你确定选择OK?实际就是64KB的?

是不是这个芯片第一次下载程序要用ISP模式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芯片第一次下载程序要用ISP模式下载?

不应该呀,忘了问你了,你st-link是否支持该芯片的下载呢?你在debug那里打开,是否可以找到主控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呀,忘了问你了,你st-link是否支持该芯片的下载呢?你在debug那里打开,是否可以找到主控芯片呢? ...

可以找到的,不过也有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A:
只能给你两个建议
1.最后一步选择芯片flash那里,建议重新加载一次试试
2.换jlink试试,我记得jlink这个连接上的时候,左面有个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给你两个建议
1.最后一步选择芯片flash那里,建议重新加载一次试试
2.换jlink试试,我记得jlink这个连 ...

好的

网友B(2018-09-05):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在keil IDE环境下使用QN9020DK,我遇到问题是我可以成功下载应用程序代码,但是下载成功后板子没有任何反应,两个LED灯不亮,使用三个按键也都没有反应。请问你遇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