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裸机开发,这么写eeprom的初始化程序是否合理?

楼主(2016-08-12):
老师让写eeprom的程序,完成初始化和数据的读写,之前没接触过只是参考了TM4C的数据手册

void eeprom_Init()                                            //eeprom初始化
{
   char s[10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EPROM0);
   unsigned char ret1="EEPROM_INIT_OK";
   unsigned char ret2=EEPROMInt();
   if(strcmp(ret1,ret2)==0)
   {
      sprintf(s,"EEPROM初始化成功!\r\n");
          udpsendtopc((unsigned char*)s,strlen(s));
   }
   else
   {
      sprintf(s,"EEPROM初始化失败!\r\n");
          udpsendtopc((unsigned char*)s,strlen(s));
          return;
   }
   EEPROMIntClear(ROM_INT_PROGRAM);
   EEPROMIntEnable(ROM_INT_PROGRAM);
}

网友A:
非常不错
只是我也看不懂 求楼主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
只是我也看不懂 求楼主讲解。。。

楼主想初始化,再写了void eeprom_read(unsigned char *pui32Data,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 len)
和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char *pui32Data,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 len);   但是初始化都不知正确否?

网友A:
你这个初始化不用对寄存器或者内存进行什么分配吗?比如说使能收发  使能中断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初始化不用对寄存器或者内存进行什么分配吗?比如说使能收发  使能中断什么的? ...

收发不用,可能要使能一个中断,你觉得是什么

网友A:
不太清楚
我写单片机的时候 就是在主程序初始化  使能中断
所有功能在中断中进行

网友B:
楼主用的TM4C系列mcu吗?
官网有提供iic的例程的,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C:
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的,只要能达到要求就好。一般初始化,我是给首地址写一个固定的数字,然后读取这个数的值,和写入的一样,就说明初始化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的,只要能达到要求就好。一般初始化,我是给首地址写一个固定的数字,然后读取这个数的 ...

好办法

网友D:
MCU端口配置了吗?如果用外设,寄存器配置了吗?还有你那个初始化函数明显在EEPROMInt();里,你给我们看这个输出函数有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的,只要能达到要求就好。一般初始化,我是给首地址写一个固定的数字,然后读取这个数的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TM4C系列mcu吗?
官网有提供iic的例程的,楼主可以参考

是呀  我仔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初始化不用对寄存器或者内存进行什么分配吗?比如说使能收发  使能中断什么的?
...

嗯,少写了一句  IntEnable(INT_FLASH)

网友E:
写eeprom的时候,应该把中断都禁止掉的,没看到你这步的操作。

网友F:
这个是不是对中断的要求很高的呢?

网友G:
TI的产品都有例程可以参考的。

网友G:
eeprom读写都是写地址然后写数据的

网友H:
这个是简单地比较初始化eepro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