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GPIO_SetMode, DrvGPIO_SetBit, DrvGPIO_ClrBit被什么替代了?

楼主(2016-08-12):
用的BSP3.0版本, CoIDE软件, 里面有一个闪烁led的例子, 用了三个函数, 应该是比较老的例子了, 我在BSP3.0里面没找到. 请问有替代的函数吗?
  1. /* Configure GPIOPORT GPIOPIN for LED control */
  2. DrvGPIO_Open(GPIOPORT, GPIOPIN, E_IO_OUTPUT);

  1. /* Output high level */
  2.         DrvGPIO_SetBit(GPIOPORT,GPIOPIN);
  1. /* Output low level */
  2.         DrvGPIO_ClrBit(GPIOPORT,GPIOPIN);

网友A:
你看看DrvGPIO_Open这些函数是怎么封装的啊?这应该是变简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DrvGPIO_Open这些函数是怎么封装的啊?这应该是变简单了吧

在gpio.h和gpio.c里面都没有找到, 所以怀疑是旧的BSP里面的定义.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DrvGPIO_Open看说明应该是定义IO模式的函数, BSP3.0里面GPIO_SetMode可以搞定.

网友B:
这个是你用的那个开发软件自带的吧。是它自己的风格,你如果编译可以通过就可以定位的函数原型。

网友C:
根据名字意思替代就行了,内部实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