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帮忙推荐单端转差分的芯片

楼主(2016-08-12):
100Khz以下频率,电压输入,容易买,价格低的,多谢

网友A:
去ti的选型手册看看,足够满足你的需求,价格到不一定便宜

网友B:
用个双路运放照样可以实现,价格会比差分输出的运放便宜很多

网友C:
100k以下平衡线驱动器就行吧

楼主:
平衡线驱动器好像也不太便宜吧,最好5元左右

楼主:
双路运放能给个原理图吗

网友D:
DS75176、MAX488、MAX485

楼主:
max485在通讯上用过,可以用在模拟信号转换上吗?
好像我没说清楚,是希望转换模拟信号成差分信号,经过线路传输后,进行AD转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max485在通讯上用过,可以用在模拟信号转换上吗?
好像我没说清楚,是希望转换模拟信号成差分信号,经过线 ...

如果是模拟信号用AD8131.

楼主(2016-09-15):
非常感谢,祝你中秋快乐,我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