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 BIOS SWI_andn();函数的使用

楼主(2016-08-12):
在CCS5.4里使用BIOS,配置了一个软件中断"SWI0",中断邮箱设为7,有3个任务用SWI_andn();函数启动中断“SWI”,A处用“SWI_andn(&SWI0,0xFFFE);” ,B处用““SWI_andn(&SWI0,0xFFFD);”,C处用“SWI_andn(&SWI0,0xFFFB);”。现在只要程序到B处“SWI_andn(&SWI0,0xFFFD);”,就启动中断,C处还没运行到。按理来说应要3处都运行才能启动这中断的,现在到B处就启动中断了,这问题在哪里,请教了。谢谢。

网友A:
楼主研究的这么仔细干嘛,我一般达到我的目的就好了,不求甚解。

楼主:
现在用这个函数就是达不到思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