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这个是什么传感器,有没有用过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8-12):
图片穿不上来

网友A:
看不出是什么

楼主:
额。好吧。我在问问。

楼主:
哈哈   用示波器检测出来了  应该是地震检波器

网友B:
震动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用示波器检测出来了  应该是地震检波器

网友C:
像超声波。

网友D:
检测震动频率

网友E:
使用的时候应该把那个电阻拆掉。 输出是电压值  mV级别的

这种的不贵。 几十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的时候应该把那个电阻拆掉。 输出是电压值  mV级别的

这种的不贵。 几十块钱一个。

需要拆电阻吗?我看老师做好的都是连着电阻的呀?

楼主:
地震检波器,查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震检波器,查到了

网友F:
里面是什么,压电片吗?

网友:
小电阻是将电流信号变为电压信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需要拆电阻吗?我看老师做好的都是连着电阻的呀?

电阻是保护用的。泄流的。

当不用的时候接电阻

使用的时候去掉,接入运放 最后adc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是保护用的。泄流的。

当不用的时候接电阻

好的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