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电路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楼主(2016-08-12):
什么时候是USB供电,什么时候是外部电源供电呢,那个PMOS管是怎么工作的,什么时候导通,电流流向?

网友A:
楼主从哪淘得这些玩意,呵呵,PMOS管是怎么工作的,什么时候导通,电流流向?去看看数电模电吧,比较基础的东西,都在书上呢

网友B:
比较简单的问题,学单片机还是需要补补电路基础知识的,或者也可问问制作这个电路的人。

网友C:
PMOS在G低于S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