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两颗MOS的用途。

楼主(2016-08-12):
把这两颗MOS串在这里的用途,另外为什么会用两颗,还是同型号的,新手求解答。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

楼主:
群主可以艾特大神不,像老T叔和maychang老师

网友B:
@NE5532 @jjjyufan @tyw @chunyang @maychang

网友C:
目测有降压的作用,锂电池电压超过4.2V不安全,USB的5V经过个二极管电压会有4.3V+,用两个MOS可能能让压降大点

网友C:
还有,两个串起来可以减小漏电流哦

网友D:
难道是利用2个MOS管自身的压降来限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利用2个MOS管自身的压降来限压

用二极管成本不是更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二极管成本不是更低?

说的在理  还望赐教一下

网友E:
增加反向耐压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说的在理  还望赐教一下

猜不到这两个mos管的作用啊,白天在群里讨论很久了

网友F:
Kao,睡不着上来看看,原来是有人@俺!!!
图中有错,两个MOS管应该“背靠背”串联,即交换其中一只管子的漏极和源极,这样可以避免寄生二极管在MOS管截止时存在的电流通路。

网友G:
是个开关。

网友H:
目测要炸电池的节奏

楼上兄弟说得对,毛病多多, 我们有类似的设计,已投入应用,方案卖楼主得了

网友I:
补充一下,炸电池可能不至于,但毛病极多,图纸错误,可能是落别人坑里
不是两颗N型,应该是两颗低压P型mos管,头碰头地接,S对S,D分开两头,G公共。驱动也错了,毛病多多。公司肯定还得花很多钱为你交学费。
楼主肯定是个新手小兄弟,
设计一个电源管理吧,

说说我们已投入使用的模块,可以达到如下功能:
全电子开关切换,(通用元器件)
有外接电源自动转充电模式,充满自停。
开光模式充电,恒流限压
待机零功耗,切换零功耗。
功率任选。
方案,样品可以考虑向有需要者出售

网友J:
哈 楼主挺较真的,心里憋着一股气?

网友K:
当继电器理解即可

网友F:
楼上网友说的不错,应该用P沟道的管子。

网友L:
锂电池过充电和过放电保护电路,不过少并联了两个对接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L:
锂电池过充电和过放电保护电路,不过少并联了两个对接二极管。

保护哪里?然后两颗MOS过充过放不是应该D极接在一起么,图示是不是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