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PMOS如何防止电流倒灌?

楼主:
如图:VCC_USB为USB供电(电压5.0V),V_System为系统电,V_Battery为电池供电,当USB接入时系统由USB供电;
当USB拔出后系统由电池供电。
但是现在发现如下问题:当USB插入时,VCC_USB为5V,经过D1后V_System为4.7V,而V_Battery为4.2V或者更低,此时Q1的DS端二极管就会导通,导致V_System有部分电路灌入Battery,
这是我不想看到的,该如何是好?
注意:R2不上件;现在已打板,在不该线路可以更换元件的情况下该怎么做可以防止电流倒灌?

网友(2016-08-12):
串联二极管进去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现在PCB已经打出来了,再串二极管不太现实

网友A:
把PMOS更改为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MOS更改为三极管

这个可以试下,稍后更新结果!

网友B:
三极管要选大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