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if语句的一点困惑

楼主(2016-08-12):
if(C==1)
{
delay_ms(100000);
}
语句条件为真,开始执行大括号内一个10秒延时。当条件改变为假时是直接跳出大括号还是等延时结束后才跳出呢。如果是等延时结束在跳出大括号有什么办法能让条件为假立即结束括号内语句.那个好心人给说下,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幼稚,可我都想了几天了想不出来,刚开始学单片机,C语言也是刚接触,你们别笑我

网友A:
实测一下就几分钟的事,用不着想几天

网友B:
条件为假时,大括号内的语句不会执行了

网友C:
肯定是等延时完才能跳出
想要快速跳出,就等快速扫描(比较)条件(比如1ms比较一次,变假后1ms就能跳出,1s比较一次,变假后1s才能跳出)
可以在delay_ms()函数里增加比较语句,为假直接返回

网友D:
条件为真执行,为假就不执行了;

网友E:
换个思路

while   (C==1);

网友F:
肯定是等延时结束才会跳出来的,不知道为啥要这样用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一下就几分钟的事,用不着想几天

试过了,要等到延时完才跳出,就是不知道怎么让条件为假时放弃正在的延时立即退出,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为假时,大括号内的语句不会执行了

谢谢你啊

网友G:
你这个条件为假时,不是立即就退出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条件为真执行,为假就不执行了;

可是条件为假要等延时完了才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思路

while   (C==1);

这个可以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等延时结束才会跳出来的,不知道为啥要这样用延时

是用PWM控制电机的,这个延时就是收到电机停止信号后,在让电机转动会停,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等延时完才能跳出
想要快速跳出,就等快速扫描(比较)条件(比如1ms比较一次,变假后1ms就能跳出,1s比 ...

谢谢,我试下

网友H:
4楼 明白你意思....
另外,条件变化是在中断里吧....

网友I:
控制电机用定时器中断吧,你这delay太恐怖了。

网友J:
看起来似乎是100秒。。。。。如果它已经进入了那个 delay_ms 就要等到100秒完了才出来

网友K:
条件为假根本不进大括号。OVER

网友L:
int D = 100000;
while((C==1)&&(D > 0))
{
    delay_ms(1);
    D--;
}

就是这个,1ms一次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要等到延时完才跳出,就是不知道怎么让条件为假时放弃正在的延时立即退出,谢谢你啊 ...

只有C值是1时,才会延时100秒,是不是其它代码有问题,另外注意电机有惯性,还会干扰单片机…

网友A:
好像明白了你意思,你是想进入延时后,中断里修改C值,然后跳出延时?

网友M:
当执行延时的时候条件变为假的话要等延时结束后再跳出的
直接跳出的话可以改变延时条件或者GO to 或者break 具体要看你的延时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if(C!=1)break; 也可以跳出循环

网友A:
另外,在中断里也可以直接把延时代码那些值装满,然后延时就马上结束了

网友N:
设置个标志位,标志位为1时,给延时函数置零,自然就退出延时函数啦。

网友O:
这个应该就是最简单的延时函数吧,不明白楼主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int D = 100000;
while((C==1)&&(D > 0))
{

谢谢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C值是1时,才会延时100秒,是不是其它代码有问题,另外注意电机有惯性,还会干扰单片机… ...

谢谢啊 那给电机两端并联个2极管能消除干扰不 呢

网友P:
其实这个问题没那么麻烦,单片机CPU一个时间只能执行一件事,但是因为ta执行速度很快 所以感觉这些都是在同步执行 。但是程序都是顺序执行的,因此在执行延时函数这段时间,CPU实际上之做一些空操作,因为延时的比较久所以还未执行到检测语句,即使状态发生变化,也是没有响应的,如果要在延时过程中想要随时退出这样就要改变程序的结构了,实际应用中是不建议使用这种延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明白了你意思,你是想进入延时后,中断里修改C值,然后跳出延时?

对 对 是的啊  现在就是C值改变条件为假了。不能直接跳出延时,必须要等延时结束才能跳出

网友Q:
C==1 的条件是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明白了你意思,你是想进入延时后,中断里修改C值,然后跳出延时?

对 对 是啊 现在就是C的值改变条件为假,要等延时结束才能跳出,

楼主:
引用 网友M:
当执行延时的时候条件变为假的话要等延时结束后再跳出的
直接跳出的话可以改变延时条件或者GO to 或者break ...

不太懂,不过还是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C!=1)break; 也可以跳出循环

谢谢啊 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在中断里也可以直接把延时代码那些值装满,然后延时就马上结束了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设置个标志位,标志位为1时,给延时函数置零,自然就退出延时函数啦。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应该就是最简单的延时函数吧,不明白楼主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if条件由真变为假,那个延时想让立马停掉跳出,可能是我太笨了表达不清楚,谢谢你

网友R:
delay()是个函数,指令进入if语句后如果进入了delay则肯定是执行完延时才能进行下一步,如果条件为假,则也得是延时执行完才能执行条件为假的语句,一句话根本不能及时跳出;要达到你要的结果,方法很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拆分delay,将延迟的时间分为N个小延时,可以将if(xxxxxx)delay(10000)改为for(i=0;i<xx;i++){if(xxxxxx){delay(1);}else i=xx;},for循环全部执行完延迟效果等同于delay(10000),一旦if油价,则令i=xx,使for循环条件不成立即可跳出for循环,跳出延迟;另外的方法可以使用中断。

网友S:
引用 网友A:
if(C!=1)break; 也可以跳出循环

她是要跳出延时。。。。。

网友T:
do{延时}while(C==1);这样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S:
她是要跳出延时。。。。。

延时代码里加if(C!=1)break; 可以跳出延时的循环

网友U:
把延时函数循环里面加上判断,判断c为0返回即可,

网友V:
延时里面直接break出来

网友V:
实在不行直接goto也好

网友W:
懒的出奇啊,没见过比你更懒的。用软件单步调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X:
程序执行是有顺序的,
如果已经执行到delay_ms(100000);条件改变是不会再回头执行if(c==1).因此会执行完后跳出。
如果是在if(c==1)之前条件改变会直接跳过大括号。

网友Y:
只要是条件为真,进入了超长延时,只能等延时结束了,才能退出来,中途判断不到条件。

网友Z:
条件为真执行,为假就不执行

网友:
控制电机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AA:
正如19楼所示。如果不方便用中断的话。可以这样使用。但是STM32本身有systick。你可以把自己的检查时间放在systick的每毫秒检查里。

网友AB:
电机有惯性,还会干扰单片机的,EMI是否可靠

网友AC:
当条件改变为假时是直接跳出大括号还是等延时结束后才跳出呢

当条件改变为假时,这里的大括号程序执行完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