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放电时候发现TVS管没有钳位

楼主(2016-08-12):
我做空气放电实验 电源5V加上了一个SMBJ5.0 钳位应该在5V多点, 结果测试的电源有50V 100ns的 干扰脉冲
我一直在疑问这个地方

网友A:
速度响应不够快

网友B:
TVS二极管元件山寨泛滥,良莠不齐,真伪难辨。

网友C:
另一个可能是,示波器测试问题,静电波形很难能够用示波器准确抓到
也许抓到的只是个辐射干扰脉冲,而不是真是的波形
不信你直接抓GND上的波形,说不定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D(2016-09-15):
响应时间的问题,静电放电应设置放电通路

网友E:
理论上 TVS能够钳位的

网友F(2016-11-11):
楼主怎么解决的这个相应不够快的问题

网友D:
楼主可以分享下,空气放电可以拉大距离防止击穿

网友G:
ESD波形示波器是没有办法抓的

网友H:
根本来不及响应

网友I:
1.可能是管子的问题。TVS管都是为了浪涌准备的。对于静电有一种管子叫ESD放电管。它的主要特点是节电容小,响应时间短。
2.静电放电是1ns/10ns的波形,要看你的示波器与表笔支不支持。还有当你加入表笔后本身的放电回路也发生了改变。
所以50V/100ns的波形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