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接触PIC24系列遇到点问题,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帮忙

楼主(2016-08-12):
当我设置这个UART,就会出现错误

其中定义是官方的pic24的头文件定义的,

希望懂水的朋友帮下忙,怎样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出现什么错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什么错误啊?

build/default/production/source/boot.o(.text+0x110):source/boot.c:55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RPINR18bits'
build/default/production/source/boot.o(.text+0x112):source/boot.c:57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RPOR1bits'
build/default/production/source/boot.o(.text+0x11c):source/boot.c:585: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RPOR1bits'
make[2]: *** [dist/default/production/bootloader.X.production.hex] Error 255
这是报错的
     RPINR18bits.U1RXR = 2;         //UART1 receive set to RB2
     RPOR1bits.RP3R  = 3; //UART1 transmit set to RB3  RPINR18BITS  RPOR1BITS
这是配置UART
头文件应该也是包含进去了  ,如果屏蔽掉上面的编译可以通过

网友A:
RPINR18bits.U1RXR = 2;         //UART1 receive set to RB2
     RPOR1bits.RP3R  = 3; //UART1 transmit set to RB3  RPINR18BITS  RPOR1BITS
你看看头文件里有没有这几个位的定义。

网友B:
pic24 ,有实例DEMO板程序,可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