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一个关于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6-08-12):
现在一般的调试都是输出到串口或者设置断点调试,如果需要查看执行的频率,上面两种方法都不能很好地实现,串口输出增加了输出时间,断点调试有时候不能算出平均状态,只能看某一时段的执行频率,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可以实时输出程序或者说MCU的状态的调试方式?
听说过SWO不知道能实现这样的方式不?

网友A:
接个显示屏也可以啊

网友B:
只要你有钱...

有一个 trace 接口.不过设备你不一定舍得买

网友C:
用swo也是一样吧,调试的时候很难和实际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