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样写pelco-D的程序呢

楼主(2016-08-12):
想用单片机控制一下云台,有pelco-d和pelco-p协议,用程序该怎么实现呢?有没有这方面的例程?

网友:
按照协议写啊,应该是控制电机吧,是什么电机?步进电机还是舵机、/

网友:
PELCO-P编辑

数据格式
1位起始位、8位数据、1位停止位,无校验位。波特率:9600B/S

命令格式
字节1
字节2
字节3
字节4
字节5
字节6
字节7
字节8
STX
地址码
指令码1
指令码2
数据码1
数据码2
ETX
校验码
1.该协议中所有数值都为十六进制数  2.STX始终为A0H
3.地址码为摄像机的逻辑地址号,地址范围:00H–1FH  4.指令码表示不同的动作
5.数据码1、2分别表示水平、垂直方向速度(00-3FH),在有关预制点的操作时,数据码2表示预制点值   6.ETX始终为AFH
7.校验码(XOR sum of Bytes 1-6) = 字节1 ^ 字节2 ^ 字节3 ^ 字节4 ^ 字节5 ^ 字节6
地址码0x01为例:
{0xa0,0x01,0x00,0x08,0x00,0x30,0xaf,0x39,}//上
{0xa0,0x01,0x00,0x10,0x00,0x30,0xaf,0x21,}//下
{0xa0,0x01,0x00,0x04,0x10,0x00,0xaf,0x15,}//左
{0xa0,0x01,0x00,0x02,0x10,0x00,0xaf,0x13,}//右
...
无命令字发送//灯光关  无命令字发送//灯光开
{0xa0,0x01,0x00,0x96,0x00,0x20,0xaf,0xb7,}//自动巡航
{0xa0,0x01,0x00,0x99,0x00,0x20,0xaf,0xb8,}//关闭自动巡航   {0xa0,0x01,0x00,0x07,0x00,0x01,0xaf,0x07,}//转至预置点001   {0xa0,0x01,0x00,0x03,0x00,0x01,0xaf,0x03,}//设置预置点001  {0xa0,0x01,0x00,0x05,0x00,0x01,0xaf,0x01,}//删除预置点001
以上对应的停命令均是(上下左右、变倍、聚焦、光圈均有停命令):   {0xa0,0x01,0x00,0x00,0x00,0x00,0xaf,0x01,}

网友A:
其实就是用串口通过485向云台发送命令,安装pelco-d的协议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