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升压电源 MOS管的耐压问题

楼主(2016-08-12):
我用LT1372搭建的升压电路,输入15V,输出25V,电阻R2=120K,R3=6.2K。
参考电路如图1。

内部原理图如图2。

由于我的输入电压为15V,输出电压为25V,我不知道在这个电路中内置MOS管的最大电压为多少?是否满足要求。
LT1372内置MOS管的最大耐压如图3。

楼主:
在线等答案哦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MOS管在哪?

网友B:
规格书不是写了35V最低吗

网友:
MOS管在芯片内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格书不是写了35V最低吗

我说的是这个电路如此接的话  加到管子上的最大电压会是多少  会不会超过35?

楼主:
因为我提高了输入电压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这个电路如此接的话  加到管子上的最大电压会是多少  会不会超过35? ...

boost电路原理复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这个电路如此接的话  加到管子上的最大电压会是多少  会不会超过35? ...

自己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ost电路原理复习一下

我不是做这个的,就是原理不太清楚
我网上看了一下,boost电路原理,但不是特别清楚。开关闭合时,二极管截止,电感储能,电容给负载供电;
开关断开时,二极管导通,电感释放的能量叠加电源的能量给电容充电,导致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高,叫boost升压电路。
那么在开关断开的时候,加在开关管上的电压是电容两端的电压和二极管导通电压之和吗?
那就和输出电压差不多大吗?

楼主:
PCB还没有加工完,我会自己测试一下的,但是原理也想搞清楚啊。
还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MOS管耐压估算VDSS>Vout/0.8

楼主:
为什么要除0.8啊?

网友D:
导通时,MOS电压为0,关断时,MOS电压为Vo+VF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除0.8啊?

裕量

网友E:
C2做什么用的?怎么两个电感?到底是电荷泵还是什么?没内部方框电路有点看傻了。
第一个图看不懂

第二个图8脚对地的最大电压就是输出电压

网友E:
多大输出电流?
可以考虑别的方案,小电流GS3663,大电流GS3660外接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裕量

自己测试结果是40V+    调小输入电压  会变小  大概等于vin+vout   但原理没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C2做什么用的?怎么两个电感?到底是电荷泵还是什么?没内部方框电路有点看傻了。
第一个图看不懂

是可以升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