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上说,寄存器读操作可清零该位,这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16-08-12):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你实际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B:
指令内部集成了,这个使用者不用管,按照手册中使用就好了。

网友C:
置位就是把该位置1,清零就是把该位置0
硬件自动清零就是当某种条件成立,硬件会自动把该位清零.
比如定时计数器工作时,当定时时间到了,定时中断请求标志位硬件自动置位,当cpu响应了中断以后就会自动把该位清零.
所谓的软件清零,就是要在程序中,通过指令把该位清零.

网友D:
写1清零应该是某些单片机特有的,比如AVR单片机,要把某个寄存器清零,先写1-既是输入高电平,这样可以使内部的一个三极管导通接地,电容放电,进行清零!
这都是对某些特殊的寄存器,比如中断标志位等,需要这样操作.对于一般的寄存器比如PORTA口等,置位就是写1,清零就是写0

网友E:
例如 中断产生以后,可以清除中断标志,

这里就需要可以读写吗?

楼主(2017-04-17):
这个寄存器有个读操作,就自动变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