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官网固件库文件不能修改问题

楼主(2016-08-12):
第一次使用stm8,stm8官网固件库文件貌似不能修改啊,一修改就很多错误。图片如下::::

楼主:
后面两张图片,就在while(1)中加了一个分号!!!

网友A:
加了个分号就这样了

网友B:
这个是可以改的。。。。也都是一些函数而已,
没看明白楼主是改了哪的库函数????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个分号就这样了

while函数中,加了个回车,分号。好像库文件什么都不能动才能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以改的。。。。也都是一些函数而已,
没看明白楼主是改了哪的库函数????怎么改的 ...

固件库文件,不能动。是哪里锁了吧!!!

网友C:
固件库文件,不能动的吧??为什么要修改呢?

网友D:
请问楼主是用的什么单片机的型号啊??

网友E:
注意全角

楼主:
不是我的语法问题, 在注释中,加个空格都不行。是不是安装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用的什么单片机的型号啊??

stm8l151c8

网友F:
为啥要改动呢?会不会是对其他什么产生影响了。。

楼主:
刚开始用stm8的菜鸟,你们都是用IAR编译器吗。

网友G:
可以修改呀,你看看有没有只读属性;
你的无效字符找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修改呀,你看看有没有只读属性;
你的无效字符找找看看

只读属性已经修改了!!!

网友H(2017-02-27):
你公司有加密软件吧,我的也是,叫老总添加iar这个软件的名单就可以

楼主(2017-10-20):
引用 网友H:
你公司有加密软件吧,我的也是,叫老总添加iar这个软件的名单就可以

非常感谢,确实是加密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