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12):
CCS5.4版本DSP/BIOS的调试工具在哪啊,换了版本找不到了,希望大家给指导一下,最好给截个图,谢谢啦!

网友A:
TI早期的文档:
1,应用报告,SPRA772A,May 2006,DSP/BIOS Sizing Guidelines for TMS320C2000/C5000/C6000 DSPs,讲述了COFF章节,如何裁减BIOS占用空间
2,一些ROM的应用,不列举
3,DSP/BIOS Driver Developer's Guide

CCS3.3缺省安装版本bios_5_31_02。CCS3.x使用的最新BIOS版本是DSP/BIOS 5.41.10.36,兼容CCS3.3和CCS4,下载地址:
http://software-dl.ti.com/dsps/d ... 0_36/index_FDS.html
文档地址:http://focus.ti.com.cn/cn/docs/toolsw/folders/print/dspbios5.html
1,SPRU403R,November 2010,TMS320C6000 DSP/BIOS 5.x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Ref Guide, c28x和C5x有自己的API手册
2,SPRU423H,August 2009,TMS320 DSP/BIOS v5.41 User's Guide
3,SPRU007I,February 2009,DSP/BIOS 5.40 Textual Configuration (Tconf) User’s Guide

CCS4使用的是SYS/BIOS 6,名都改了,真TMD郁闷。最新版本SYS/BIOS 6.32.00.28,支持CCS4.X和CCS5.X。
软件下载地址:http://software-dl.ti.com/dsps/d ... ntent/bios/sysbios/
文档:
1,SPRUEX3E,June 2010,TI SYS/BIOS 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 v6.x User’s Guide
2,在线教程:http://focus.ti.com/docs/trainin ... jhtml?sku=OLT110026

迁移手册:
1,Migrating a DSP/BIOS 5 Application to SYS/BIOS 6

BIOS时有更新升级,CCS也在不断升级,低版本需要向高版本迁移过程中,代码转换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是很麻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