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一个电桥测电阻应变片

楼主(2016-08-12):
之前试搭了一个单臂的电桥,但是变化效果太小。(最好推荐几款灵敏度高,阻值变化大的电阻应变变)

网友A:
你想测多大的变化?多少的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测多大的变化?多少的百分比?

大概几十欧姆的变化

网友B:
阻值变化很小哦,你可能把应变片标称阻值R=35Ω误认为变化量了

ΔR=RKε=35Ωx2x1x10-3=0.07Ω

这里设应变片阻值R=35Ω,灵敏系数K=2,取最大允许应变量ε=1x1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值变化很小哦,你可能把应变片标称阻值R=35Ω误认为变化量了

ΔR=RKε=35Ωx2x1x10=0.07Ω

是不是一定要贴到被测物体才会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一定要贴到被测物体才会有变化?

是的
一般是贴到U型弹性变形体上,再把外力引到弹性变形体,作间接测量.
琴弦不能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一般是贴到U型弹性变形体上,再把外力引到弹性变形体,作间接测量.
琴弦不能直接用

我想把它贴到小铁片上,然后把它放在琴码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一般是贴到U型弹性变形体上,再把外力引到弹性变形体,作间接测量.
琴弦不能直接用

我想把它贴到小铁片上,然后把它放在琴码下面,当拨动琴弦时,压力传到琴码下面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把它贴到小铁片上,然后把它放在琴码下面

要一端固定,另一端振动,才能产生变形,有输出.
直接压在琴码下恐怕变不了形.

小铁片两头折迭,中间悬空.

网友B:
这样做可能由于振动方向与变形方向不一致,可能效果不是很好,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可能由于振动方向与变形方向不一致,可能效果不是很好,可试试.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变化范围很小的,对于常用的120欧姆应变片,10000微应变才有两三欧姆的变化

网友D:
受教,谢谢楼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