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S加速度传感器如何解决强磁场干扰问题。

楼主(2016-08-12):
最近在搞一个设计,需要用到MEMS器件的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但需要将传感器设置在一个电机附近(电机功率10Kw),因电机工作时产生很大干扰,器件无**常采集到信号,请这方面有经验的高手指导。
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磁力计应该受到电机的影响更大啊,加速度仪和陀螺仪应该还好

网友B:
板子做出来了,实际验证无**常采集到信号吗?

楼主:
信号偏差很大,有时根本就没有信号检出,即使多次校准也不正常。
增大距离可以减少干扰的影响,但受空间及系统结构设计的限制,无法增大距离。

网友C:
外加磁屏蔽材料包住传感器

楼主:
屏蔽措施能介绍的具体一些,或麻烦提供资料吗?

网友D(2020-01-09):
这个不是强磁干扰导致的,是电机运行起来的震动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