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C32使用内部晶振与编码器冲突,编码器采集不到数值。..

楼主(2016-08-12):
我是一名大二学生,请各位前辈帮帮忙。void SystemInit (void)
{
         /* Set HSION bit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 select HSI as PLL sourc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I_Div2;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MULL9;

                 /* HCLK = SYSCLK/1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0x08)
            {
            }

这是使用内部晶振HSI的代码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                    //±àÂëÆ÷½Ó¿ÚÉèÖã¨TIM3£©/PA6-AÏà  PA7-BÏà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ʹÄÜGPIOAÍâÉèʱÖ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ÉèÖÃΪÉÏÀ­ÊäÈëģ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ÚµÄËÙÂÊΪ50M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IO¿ÚÅäÖú¯Êý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6,Bit_SET);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7,Bit_SET);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ECDPeriod;           //ÉèÖÃÔÚÏÂÒ»¸ö¸üÐÂʼþ×°Èë»î¶¯µÄ×Ô¶¯ÖØ×°ÔؼĴæÆ÷ÖÜÆÚµÄÖµ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ÉèÖÃÓÃÀ´×÷ΪTIMxʱÖÓÆµÂʳýÊýµÄÔ¤·ÖƵֵ  ²»·Ö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ÉèÖÃʱÖÓ·Ö¸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ÏòÉϼÆÊýģʽ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ÉèÖö¨Ê±Æ÷3Ϊ±àÂëÆ÷ģʽ  IT1 IT2ΪÉÏÉýÑØ¼ÆÊý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 TIM_EncoderMode_TI12,TIM_ICPolarity_BothEdge,TIM_ICPolarity_BothEdge);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6;      //ÊäÈëÂ˲¨Æ÷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Çå³ýËùÓбê־λ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ÔÊÐíÖжϸüÐÂ
  TIM3->CNT = 0;
        TIM_Cmd(TIM3,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IMPeriod-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48-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4,&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4,TIM_UpdateSource_Regular);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4,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coderType GetEncoder;

double Get_Encoder_TWO(void)
{
  s32 CNT3_temp,CNT3_last;////////////////////////////!!!!!!!!!!!!!!!!!!!!!!!!!!!!!!!!!!!!
  GetEncoder.cnt3 = TIM3 -> CNT;
  CNT3_last = GetEncoder.CNT3;
  CNT3_temp = GetEncoder.rcnt3 * prd + GetEncoder.cnt3;
  GetEncoder.V3 = CNT3_temp - CNT3_last;

  while ((s32)(GetEncoder.V3)>Vbreak)
  {
   GetEncoder.rcnt3--;
   CNT3_temp = GetEncoder.rcnt3 * prd + GetEncoder.cnt3;
   GetEncoder.V3 = CNT3_temp - CNT3_last;
  }
  while ((s32)(GetEncoder.V3)<-Vbreak)
  {
   GetEncoder.rcnt3++;
   CNT3_temp = GetEncoder.rcnt3 * prd + GetEncoder.cnt3;
   GetEncoder.V3 = CNT3_temp - CNT3_last;
  }

  GetEncoder.CNT3 = CNT3_temp;

  return CNT3_temp;
}
/*********************************************END OF FILE**********************/

这是编码器的配置,为什么电机能转,定时也准确,就是采集不到编码器的值。

网友A:
定时器3哪里没配置好吧;

网友B:
没有道理内部振荡器和编码器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3哪里没配置好吧;

TIM3没配置好的话,但是我用原来的配置的外部晶振72M,编码器采集是正常的。
刚刚我改了定时器3中的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预分频值0改为1。能采集到,但是正转反转的值都是增加。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道理内部振荡器和编码器冲突。。。

刚刚我改了定时器3中的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预分频值0改为1。能采集到,但是正转反转的值都是增加。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C:
那就用PLL来起振。这个通用性好,不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