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从相关看教材如何节省篇幅

楼主(2016-08-13):
在本坛某版看KEER网友转述的关于线性代数的小文,谈到教材的局限性,一般人往往得数年后才能感知当年教材说的什么意思,尽管当时考试都是高分。

其实,很多工科学科都是如此,即便是某一细节,也被“偷工减料”的不行了。比如这里以信号矢量空间分析中的相关为例,许多书上就一光秃秃的自相关公式,这得多么聪明的学生才能领会啊?

楼主:
倘若去百度,还不如教材说的详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推荐的天线典型书籍,虽然很厚一本,但遗漏掉的东西还蛮多的。而常听的巴伦电路,也常在国外精典着作中 ...

教材的作用,就是提纲挈领,综述一下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这个特点决定了该怎么读书!
像最近几天在连续讨论的磁滞回环,教材上说的太少了,导致网友被迫展开想象的翅膀,浮想联翩,什么0概率,什么虚拟。。。

楼主:
关于为何环是5段线,而非4段线的回复:

这种特性曲线,有若干种应用模式,不管哪一种,都是5段线,因为那个是确实存在的客观事物,比如下例:

楼主:
有人说,书上是4条线啊,比如:

请你看清楚了,上图是个representation,下图是个symbol而已,和实际的伏安特性没有关系。
如同用两根竖线就能表示电容一样,这个符号和电容伏安特性之间,没什么关系。

即便是理论推导,它也是5条线,哪一条都不能省!例如:

这条斜线很关键。
犹如瞎子摸象。
是乎懂一点,再通俗点,可能再多懂一点。

楼主:
上面几个图,提示的信息已经足够多了。

读研期间只学会了怎么学,但并没有从导师那学到什么具体内容。
自学多苦哇,花那么多钱买书,前天花355元,今天又是100大几,穷的连内裤都快买不起了。。。
所以,免费提供这么多信息,已经很够意思了。

看了LED帖的感受:假作真时真作假。原来如此,难怪······

楼主:
论坛上有几个人确实太那个啥了,老是暗地里研究并利用我提供的信息,却又在那骂人,,苍天啊,,,良心何在啊?
以后再骂人,请摸摸自己良心先!

楼主:
幽默来了:

经常听人说:阑尾这个器官没什么用途,甚至易得阑尾炎,所以还是切了为妙!
大师辩论道:因为阑尾没什么用,切除后对人体免疫损坏为零概率,所以人体上没有阑尾这个器官。

经常听人说:上图中负阻部分不稳定,直流工作点无法稳定于此点!
大师辩论道:因为能稳定停留在该点的概率为零,是零概率事件,所以这个图上只有4条线,没有第5条斜线,我20年前就研究过了。。。

俺就奇怪了:人体有没有阑尾,跟阑尾这个器官有没有用之间,逻辑上有一毛钱关系吗?有没有第5条线,跟该线稳定与否之间,有1分钱关系吗???
能不能给人留几颗大门牙,留咬东西吃啊,所以不要引人发笑好不好啊?!

楼主:
关于正负反馈判断:

有人根据下图中R和Rn的大小关系,断定下图或者是正反馈,或者是负反馈!

楼主:
这就一个节点的电路,如何判断正负反馈???

网友B:
通过教材来学习一门课程,是一个把教材从薄变厚,然后从厚变薄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一门课程

楼主:
既然有正负反馈,得有环啊,反馈环在哪呢,找啊找啊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论坛上有几个人确实太那个啥了,老是暗地里研究并利用我提供的信息,却又在那骂人,,苍天啊,,,良心何 ...

以后再骂人,请摸摸自己良心先!

意思是说我没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再骂人,请摸摸自己良心先!

意思是说我没良心.

你要能找到反馈环,你地良心地大大好了地!

网友D:
到现在,我可以在此明确说点东西了,先上我的那个图:

注意,右面图中的红线是非稳定平衡点,是“虚”的。

网友D:
下面,按LZ所言,给出实的“红线”(加粗)。见图:

这就是LZ所谓的“负阻”。注意,这里没有任何条件约束!

网友D:
为了更加清晰起见,略去一些次要的线,以突出重点。见图:

网友D:
上面这图怎么看都觉得别扭,原来应该是这样的:

这绝对是“行家”,有才!

楼主:
线是线,点是点,这能听懂!

但是要说线是点,我等就晕菜了!

谁能听懂的,释疑下?

网友D:
最后,再引我的一段话:

看似LZ给出了那么多“题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LZ其实根本就不懂,所以也不知道这些“题目”的答案。

其实,LZ就是拿着问题来“讨教”的,但却装着一副特别有学问的样子。

可惜,忽悠错地方了!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161694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再引我的一段话:

看似LZ给出了那么多“题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LZ其实根本就不懂,所以也不知道这 ...

你当网友不会看时间啊:

我讨教你,我怎么跑你前面,你怎么这么喜欢跟我屁股后面跑?

想要更多截图证明,你说一声就行了。

楼主:
连个名词术语都搞不清,还说出道30年了?!

那红线是平衡点吗???连path这个术语都不知道?
path是什么,是干什么用地,看图:

楼主:
很多人是照着书本思路走的,书上怎么说,他就怎么跟 着往下顺。

几十年前的老书上,确实说是4段线,用大师的话说,就是中间那一段没有了!!!也不动脑想一想,如果那条线是零概率,是不是意味着宏观自然界也发生了量子效应???某个人在t时刻还在上海,t+无穷小时刻窜纽约去了!!!穿越时光隧道了。。。

有人用仿真器,确实仿出口字型传输特性了,你可知这是什么原因?

你看专家用的artifact这个单词,用的多好,多得体啊?!
在正规期刊上说是假冒伪劣三无产品,不合适!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人说,书上是4条线啊,比如:

由于某些原因,您不愿意详细说,我理解。附件我对5线谱的看法,您觉得方便就讲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某些原因,您不愿意详细说,我理解。附件我对5线谱的看法,您觉得方便就讲评。 ...

第一句就不对,以最简单的电压跟随器(正反馈结构)为例,运放工作在线性区时,也应该是有3个直流工作点(稳定与否这里不关心),4段模型显然预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