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串口

楼主(2016-08-13):
pragma vector = USART_R_RXNE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_RX_RXNE_HANDLER(void)
{
     Uint8 chTmp,m,UART1_clear;
     if(USART1_SR_RXNE!=0)                                                //是否收到数据
     {
             chTmp = USART1_DR;
         USART_RX_BUF[USART_RX_CNTS++] = chTmp;
         if(USART_RX_CNTS==16)
         {
                    .........
              }
       }
     else if(USART1_SR_IDLE!=0)
    {
          UART1_clear=USART1_SR;                                             //清除标志位
       UART1_clear=USART1_DR;
          .........
     }
}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终端还是是否正确呢,一个是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一个是判断是否数据接收完成。谢谢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中断函数是否有毛病,谢谢

网友A:
有没有问题自己实际跑下就知道了

网友B:
1.确认语法错误.
2.确认功能错误.

就这么一扔.好不负责

网友C:
大概流程对的;
你测试下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感觉这程序不是很完善啊!!

网友E:
void UART_RX_RXNE_HANDLER(void) 这个是什么代码??

楼主:
时间短了没问题,时间长了就好像数据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