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增益带宽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8-13):
看用在什么电路。如果放大电路最少40GB,要求高要100GB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在什么电路。如果放大电路最少40GB,要求高要100GB以上。

如果用于电动车控制器的电流检测电路呢

网友A(点评):
不知道具体电路,猜测属于放大电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于电动车控制器的电流检测电路呢

如果正弦波驱动方式、GBP 6MHz的SGM8632、SGM8634足够了,东莞那家和杭州那家都在大批量用(不说名字了,猜得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正弦波驱动方式、GBP 6MHz的SGM8632、SGM8634足够了,东莞那家和杭州那家都在大批量用(不说名字了, ...

在控制器的电路中有一个三相电流的采集,将采集的电流传到运放中,这时候运放如何让工作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控制器的电路中有一个三相电流的采集,将采集的电流传到运放中,这时候运放如何让工作的啊 ...

运放就是将采样电阻上的微弱电压放大,然后给到ADC转换,系统做判断看电流是否正常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就是将采样电阻上的微弱电压放大,然后给到ADC转换,系统做判断看电流是否正常哈 ...

那运放放大倍数如何知道,还有工作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运放放大倍数如何知道,还有工作频率

放大倍数设定多少要看ADC的分辨率呀。
工作频率就不懂你说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