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如何将一个管脚电平实时反映到另外一个管脚?

楼主(2016-08-13):
相当于一个多路选择器。。。
本来做了一个多路串口选择的玩意,将任意一个管脚电平比如P1.2实时反映到单片机TXD上去,直接软件中写
TXD=P12;实际发现,上位机可以正常接收来自P1.2的子机发出的信号,但是误码率有点偏高。估计是循环中,需要判断的东西太多了点。。。。
大家有没有啥好办法?

网友A:
你这个P1.2是作为输出还是输入呢?

网友A:
你可以做一个缓冲BUF,耐心的等他接受或发送完毕,也许串口的反应没有那么快,等他反应过来了也许添加了许多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P1.2是作为输出还是输入呢?

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一个缓冲BUF,耐心的等他接受或发送完毕,也许串口的反应没有那么快,等他反应过来了也许添加了许多 ...

这样搞就无法实时了,有延时

网友B:
电平变化中断

网友C:
实时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在外部用导线直接把这两个引脚短接,其他方法都不是实时的。

楼主:
自己已经搞定了。16个通道115200的速度没问题。
之前之所以有误码率,问题出在主循环中判断太多了。
现在把代码降低到了3句话,能及时把需要的端口电平反映到TXD脚上去。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已经搞定了。16个通道115200的速度没问题。
之前之所以有误码率,问题出在主循环中判断太多了。
现在把 ...

16路往一个TX端口扔,会不会乱套,还是有片选控制、时间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路往一个TX端口扔,会不会乱套,还是有片选控制、时间控制?

只扔一个,有片选的。16路同时必然乱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扔一个,有片选的。16路同时必然乱套。

16路输入选一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