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单片机的接收不定长度字节数据的方法

楼主(2016-08-13):
今天说一下STM32单片机的接收不定长度字节数据的方法。由于STM32单片机带IDLE中断,所以利用这个中断,可以接收不定长字节的数据,由于STM32属于ARM单片机,所以这篇**的方法也适合其他的ARM单片机。
IDLE中断什么时候发生?
IDLE就是串口收到一帧数据后,发生的中断。什么是一帧数据呢?比如说给单片机一次发来1个字节,或者一次发来8个字节,这些一次发来的数据,就称为一帧数据,也可以叫做一包数据。
如何判断一帧数据结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因为很多项目中都要用到这个,因为只有接收到一帧数据以后,你才可以判断这次收了几个字节和每个字节的内容是否符合协议要求。
看了前面IDLE中断的定义,你就会明白了,一帧数据结束后,就会产生IDLE中断。这个中断真是太TMD有用了。省去了好多判断的麻烦。
如何配置好IDLE中断?
下面我们就配置好串口IDLE中断吧。

这是串口CR1寄存器,其中,对bit4写1开启IDLE中断,对bit5写1开启接收数据中断。(注意:不同系列的STM32,对应的寄存器位可能不同)
(RXNE中断和IDLE中断的区别?
当接收到1个字节,就会产生RXNE中断,当接收到一帧数据,就会产生IDLE中断。比如给单片机一次性发送了8个字节,就会产生8次RXNE中断,1次IDLE中断。)

这是状态寄存器,当串口接收到数据时,bit5就会自动变成1,当接收完一帧数据后,bit4就会变成1.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断函数里面,需要把对应的位清0,否则会影响下一次数据的接收。比如RXNE接收数据中断,只要把接收到的一个字节读出来,就会清除这个中断。IDLE中断,如何是F0系列的单片机,需要用ICR寄存器来清除,如果是F1系列的单片机,清除方法是“先读SR寄存器,再读DR寄存器”。(我怎么知道?手册上写的)
下面以STM32F103为例给出源程序。
我们先来看程序中的主要部分。
串口初始化函数片段

如果你原来的串口初始化函数具有打开串口接收中断的话,实际上就是在初始化函数中多了一条打开空闲中断的语句。
串口中断函数

串口中断函数里面,最重要的两条语句,就是上图中圈出来的两条语句。第一条语句用来判断是否接收到1个字节,第二条语句用来判断是否接收到1帧数据。(是不是感觉超级方便?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如何判断是否接收完1帧数据了。)
主函数

我写的这个主函数,是用来验证接收的正确性的。RxCounter表示的是这一帧数据有几个字节,接收完一帧数据,会在中断函数里面把ReceiveState置1,然后,通过串口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回串口。这样,既验证了接收了多少字节的正确性,又验证了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上图是结果验证。

  • /**
  •   ******************************************************************************
  •   * @file    串口接收不定长字节数据
  •   * @author  瑞生
  •   * @version V1.0
  •   * @date    2015.10.23
  •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   ******************************************************************************
  •   */
  • /* Includes ------------------------------------------------------------------*/
  • #include "stm32f10x.h"
  • #include "uart.h"
  • volatile uint8_t aRxBuffer[100]={0x00};
  • volatile uint8_t RxCounter=0;
  • volatile uint8_t ReceiveState=0;
  • /**
  •   * @brief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int main(void)
  • {
  •         uint8_t i=0;
  •         USART1_Init();
  •   while (1)
  •   {
  •                 if(ReceiveState==1)//如果接收到1帧数据
  •                 {
  •                         ReceiveState=0;
  •                         i=0;
  •                         while(RxCounter--)// 把接收到数据发送回串口
  •                         {
  •                                 USART_SendData(USART1, aRxBuffer[i++]);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                         RxCounter=0;
  •                 }
  •   }
  • }

网友A:
貌似程序下来试了,IDLE进不了啊!

网友B:
这两天正在琢磨STM32F103的串口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C:
知道了,之前以为只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接收。。

网友D:
多谢楼主提醒还有IDLE这个帧数据接收,大爱啊!

网友E:
太赞了,终于解决我这个不定长GPS信息的接收问题了。。

网友F:
感觉挺不错,之前还有个什么串口延时处理,要是这个能用的话都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帮了大忙。。。。。。。

网友H:
IDLE中断触发的机制是什么?
这么重要的点怎么没有提到,不然怎么知道他是否符合我的帧结束判断机制

网友I:
触发接收中断时要按一下串口调试助手的发送按钮,那么要是与FPGA通信该怎么来触发接收中断呢?

网友J:
关键是通信协议,其它都是次要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IDLE中断触发的机制是什么?
这么重要的点怎么没有提到,不然怎么知道他是否符合我的帧结束判断机制 ...

查了一下,当空闲了传输一个字节所需要的时间后就触发中断了。

网友L:
什么是一帧数据呢?比如说给单片机一次发来1个字节,或者一次发来8个字节,这些一次发来的数据,就称为一帧数据,也可以叫做一包数据。

网友M:
好**,我一直都用接收中断,用回车结束,这下有好方法了。太感谢楼主了

网友N:
很有帮助,看了启发很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好**,我一直都用接收中断,用回车结束,这下有好方法了。太感谢楼主了 ...

那你还不打赏

网友P:
在电脑上软件仿真,IDLE中断怎么进不去呢?

网友P:
能给指导下吗?我就是按照你的方法设置后,但就是进不了IDLE中断,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Q:
长知识了,还能接收不定长的字符

网友R:
配合DMA可以使效率达到最高吧

网友S:
不错,不过如果这个停止时间能自己设定就更好了,通用性会更好,这个只有一帧数据连续传输时停止有效,如果一帧数据为非连续传输就不适用了,当然这个情况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