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433m是如何通讯的?

楼主(2016-08-13):
两个MCU可以通过1个433m模块(um402)通讯吗?具体是怎么通讯的?um402只能安装到一个设备1上,另一个设备2是通过什么和此设备1通讯的?如果也是通过这个UM402的话,那设备2连引脚都没接?怎么能实现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433M是一个频段,怎么通信取决于你的模块的调制解调方法。
你成对购买模块,可以暂时不去理解无线部分是怎么通信的,而去阅读这个模块的接口定义。
根据它的定义,来实现你的通信功能。

网友B:
1个433模块,挂2个 mcu 和外界通信??

网友C:
应该是成对的 使用吧  单个怎么个用法